松下MB1508 计数芯片的个人理解。。

楼主(2017-08-12):
如图。。
个人理解为:
芯片只有一个221贴片电阻并联一个0.15A的保险。
当加粉后更换新的芯片,重新装进机器的时候,机器会检查到一个低电平。当保险烧断之后变为高电平。
机器内置计数器,当打印到一定数量就提示粉盒用完了。

网友A:
换之前直接把这个保险换成铜线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直接把这个保险换成铜线行不?

网上有人说可以。。不过打印几十张之后会报错,需要短开铜线再按#9000*550 来清除错误。。

网友B:
我觉得直接换保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接换保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换了保险加了粉还得清空计数器呀,要不程序还是要提示粉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保险加了粉还得清空计数器呀,要不程序还是要提示粉用完了

明天试试。今晚有个朋友送了一台这样的机器,第一次搞。。今晚上TB看了下芯片。。也查了下BD。。可惜论坛没有这个机器的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直接把这个保险换成铜线行不?

不行吧。因为钢丝烧不断。它要在很短时间烧断。

网友:
最早的三星4521和4321就用这种方法清零粉计数。不过只是一个0.2安的保险管。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保险已经断路了。在台式主板的USB位置拆了个保险装到芯片上面,打印机没有提示提示粉用完。。

网友:
三星的保险是63mA的,试过200mA的能用。这个松下的看来是150mA的,拆个200mA的保险管用里面的保险丝焊上应该可以。

网友:
好贴,学习中,都是大师!!!!!!!!!!!!!!!!!

网友:
楼主分析有道理,墨粉清零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