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曲折维修IBM E420

楼主(2017-08-12):
今天接到一台IBM E420不加电的机器, 去掉电池 上电流表 待机0.09 按开关没有反应,心里想着 这回又可以赚点钱了。大伙应该都知道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待机芯片容易性能不良 换一个就好了。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原来就被焊过了。接电流表待机还是0.09,摸待机芯片有点热。就直接拿一个新的待机芯片换上了。通电还是0。09 按开关没反应,这时心就有点凉了。
这种机器平时都是换这个芯片就OK得。没办法 一步步查吧。拿万用表测量3V 5V都没有 打阻值  3V电感直接对地。5V电感阻值50左右  万用表报警。把待机芯片  3V 5V上下管  3V 5V滤波电容都拆掉  阻值还是那样
这时给3V电感接了一个电源头烧鸡。一烧 摸着桥烫手。桥是HM65的。直接上BGA拆掉。拆掉桥后 3V电感的阻值正常了。为300-400之间吧。。测量5V电感阻值还是在50左右。感觉太低了。又给5V电感单独
加了一个5V电压上去 电流表跑到0.13.摸主板。感觉USB接口供电的转换管 8脚的小IC 有点热。就拆掉了。。拆掉后 5V电感阻值也正常了、这时把刚才拆掉的待机芯片 3V 5V上下管 还有3V 5V的滤波电容
都焊上。测量3V 5V的电感阻值都是300-400.。感觉阻值没问题了。就上电流表了。。一接电流表 电流直接到0.7A了。摸着大板子不热。电源接口的小板子烫手严重。。非常严重。查看了一下是网卡芯片在上面
上风枪把网卡芯片拆掉 。再上电。。这次待机还可以0.04.测量3V 5V电感都有电了。 按开关 电流表有轻微波动。因为桥还没装了。电路也上不去。。立马找主板拆了一个HM65的桥装上去。开机在0.15-0.2A徘徊
又换了一个好的CPU上去 还是一样的现象,没办法又找了一个桥做上去。还是那样。电流0.2A就不走了。  换2个桥了都这样 那肯定不是桥的问题了。找出图纸来,测量了一下,CPU旁边有3个大电感 1个小电感 都没有电
,拿掉CPU 打这些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有很低的现象。就开始测量CPU供电芯片NCP6131的工作条件 10脚VCC 5V是正常的。9脚的EN开启只有0.8V.搜索图纸发现这个EN开启的信号是CPU旁边4个电感中的那个小电感的产生芯片
PU4801的PG发来的,有电阻上拉应该是3.3V.查电阻的上端3V是有的。电阻阻值也是没问题的。这是测量PU4801的条件。2脚和9脚都是5V,15脚的EN也是有电压的。芯片的输出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就从E420的料板上拆了
一个IC上去。开机电流唰唰的上去了可以跳变。。感觉主板是工作了,又把早先拆下来的USB接口供电转换管装上。。把网卡芯片8111E装好。。接上屏幕。机器可以显示。只是一开机有个报错。按ESC也可以跳过,可以进系统
进系统后所有功能都正常,目前这个报错还没有找出是哪里引起的,有知道的同行可以告诉一下。。。刚接到这个机器时 以为是个通病 可以捡钱的。没想到这么费劲。看起来这个机器可能是打雷烧了。要不怎么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机器估计不是雷打的     是上家待机芯片没焊好导致上管击穿     引起3   5伏短路          身为小白知道焊工的重要性

网友:
报告我想知道下这个机器这样一搞还能挣

网友:
这机子这样不知道楼主能报多钱,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机子,都不想搞,很多客户报不起价

网友:
我觉得纯属研究,两个桥,基本就没什么赚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什么钱赚咯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的耐心,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机器修显示以后 开机报错  还没有解决。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机器已经搞好了 刷写了主板上一个U8001的  特别小的8脚IC的程序  现在开机没有那个提示了。。

网友:
这机器估计不是雷打的     是上家待机芯片没焊好导致上管击穿     引起3   5伏短路

网友:
能修好 不容易

网友:
这个3 5v短路好像容易烧网卡,,我遇见好几回烧网卡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很多  822电阻坏

网友:
曲折的维修过程,不容易啊。加分了。。

网友:
ibm的机器难修啊,没有研究过,。。。。。。

网友:
这个烧一路,具体是怎么坏这个很难讲,不过最后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搞好了 刷写了主板上一个U8001的  特别小的8脚IC的程序  现在开机没有那个提示了。。

还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
这块板只能说修出来能赚点经验吧,钱赚不了什么了

网友:
其实每天有时间上来看看帖子真的提示不少啊

网友:
E420网卡小板坏的挺多························

网友:
这个机器什么钱赚咯...............

网友:
楼主 换桥说换就换··直接干·最后能亮机 牛逼·

网友:
真是曲折的维修啊。。。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