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刷机全部通过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7-08-12):
一个IPAD4刷机全部通过屏幕不显示,原来是硬盘短路了,换了一个新的硬盘写了底层和序列号就这样了,换了电源343S0622还是一样,不知道论坛有没有高手修到过?现在联机电脑都能看到IPAD的使用欢迎界面了。屏幕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修显示呀.显示ic.查电路.看看有没有被你无意中弄丢什么小电感.电容的

网友:
换系统版本刷

网友:
你不会修iPad吗?不会修接着活干啥

网友:
板机遇到的多,刷机可以正常显示并且可以刷完,之后不显示,加焊CPU OK

网友:
如果是刷机过程都不显示,那重点查显示电源了

网友:
一种情况,硬盘底层不对,二就是显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刷机能过,刷完之后再连数据线用电脑看一下,是又进入到DFU模式了还是说提示你解锁屏幕。

网友:
刷机能过,刷完之后再连数据线用电脑看一下,是又进入到DFU模式了还是说提示你解锁屏幕#在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