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没反应

楼主(2017-08-12):
本来没事,因拆开清洁键盘之后,按所有按钮都无反应,会是烧了芯片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已经排除接触不良的话。估计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关机后拆机,如果之前是好的,那么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插反了

网友:
看看系统硬件管理器里驱动正常不
然后在分析硬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水没有烘干

网友:
你这是什么键盘  普通键盘就换一个就好了 这怎么修

网友:
有可能是。看下有无发烫。或者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太暴力了  一般不会这么坏吧 可以热插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