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1MA,不显

楼主(2017-08-12):
一台X451MA,华硕本,iINTEL低端U,通病是U坏,实测U短路,换了后,不触发,谁修过??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原来的BIOS芯片?。。。

网友:
不触发查查侍机电路,Ec条件,桥的条件。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吗 刷BOIS再说

网友:
这种机子,整张主板,就是一个u的哪种,是不是。不好修啊。

网友:
不触发查侍机电路条件...........

网友:
不触发查查侍机电路,Ec条件,桥的条件,不要走捷径哈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BIOS有问题也会这个样子的

网友:
EC芯片带程序的不。优先刷下程序。

网友:
按时序查啊   你这种什么条件都不说的也不好帮你啊

网友:
m 不触发查查侍机电路,Ec条件,桥的条件

网友:
这SOC芯片绝大部分是假货,都是翻新的!小心假货~

网友:
还换 集成CPU ,没必要了哦,直接换主板 稳妥一点 。。。。。。。。。。。。。。。。。。。。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看看就行了

网友:
不触发查查侍机电路,Ec条件,桥的条件

网友:
不触发先看看条件够不够?不行就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图纸或者点位?有的话好弄点

网友:
这破机器 板子超级贵,换CPU又不值得

网友:
修好了 北桥掉点了,没拍照,,BIOS是好用的,以测过,重植北桥,其实吧这个老华硕没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