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暗屏

楼主(2017-08-12):
第一次发维修手机
iPhone6暗屏一修机  更换屏幕无效

拆机测量座子阻值偏低,拆U1502输出端的电容阻值恢复正常,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U1502输出电压正常16V左右实测3.75V说明U1502没有升压输出

测试发现D1501导通,用显微镜观察L1503有裂痕

更换L1503D1501U1502、输出电容装好故障解决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背光本来就好修,不过楼主画的原理图不错。666666

网友:
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A:
一般只要是输出端短路或者阻值异常,基本都要一套换。

网友B:
手机维修自学能学会不   关键是手机主板密密麻麻    元件都看不清楚

网友:
mark标记,新手小白过来学习下,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要是输出端短路或者阻值异常,基本都要一套换。

其实也不用都换   我感觉都换不容易返修

网友:
我要买显微镜玩玩哦。学习了呢。好贴息

网友:
维修苹果手机必须得有显微镜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非常有价值,
收藏了!

网友:
重要点就是没有输出16v电压,也就是那几个升压零件和ic造成。原理简单,就是个手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自学能学会不   关键是手机主板密密麻麻    元件都看不清楚

自学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要人点化一下才可以!个人感觉

网友:
l1503有裂痕,只换它不行吗。芯片必须要换吗,这样这几个零件可都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