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进水机掉电小修

楼主(2017-08-13):
型号:联想 G475
版号:LA-6755P REV:1.0
故障:进水,上电0.3掉电

同行拿来一台G475机器说是客户进水了,现在不通电了
开单留修,拆机一看,乖乖,进水有点厉害

开始洗刷刷,一番折腾以后,外观有很大改善

大致检查用表笔量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
开始接电流表,待机0.01,还行,没短路。上电,
电流跑到0.3左右掉电,再次触发也是一样的电流
掉电,换了一根内存也是一样,应该说上不上内存
都是0.3掉电,会不会是南桥进液引起的掉电?南桥
附近进液比较严重,先上BGA烤了一下,冷却后上电
还是0.3掉电,先暂时排除南桥问题,可能是缺少
电压引起的掉电,重点开始排查进液地方,当查到
U42时发现+3VS没有产生,+3VS要产生的话要有3VS
GATE

图纸,3VS GATE是由 R788和Q701控制
找到板上R788发现电阻颜色不正常,量了一下
已经开路,当用风枪取起这个47K电阻时,发现
电阻一脚已经完全腐蚀

更换R788,再次上电,已经不再掉电,但电流停留在
0.45

这个电流有点熟悉,经常修G475的老司机都知道,COMS
电池没电了

更换COMS电池后,触发电流0.6亮机

写到这里,我很想吐槽一下,联想的壳子真心很烂
轻轻拆开,D壳已经和屏轴完全分离,经常修联想的
机器,经常要当修壳工,不然客户那里交不了差!

谢谢各位迅友捧场,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进水机子越快修越好腐蚀没那么严重,联想壳子经常要用AB胶

网友:
缺电压引起的掉电,进水电阻腐蚀最严重。

网友A:
联想的壳子还算好的了 宏基的壳子才叫差呢

网友B:
这壳子你是怎么补的啊,我上次一个壳子,硬是没补好。用了半管子AB胶。

网友:
壳子时间长了就会这样,联想的这个材料不好

网友:
进的水不少啊,楼主老司机,思路很清晰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比较烦人的,有的清洗一下就可以,有的问题就比较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壳子还算好的了 宏基的壳子才叫差呢

要说什么壳子最差,非HP 4416S莫属了,能把人拆哭,不说了,先哭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壳子你是怎么补的啊,我上次一个壳子,硬是没补好。用了半管子AB胶。

那是你没正确使用AB胶,贵不在多在于精

网友:
直接换了吧  怎么粘也粘不住!!!!!

网友:
这个位置拆的时候要把屏先拿下来,否者容易断!断了只能用A B 胶粘了!

网友:
在处理进水部分认真点的话,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壳烂是联想的通病了,,转换电压出问题,,这个简单了,

网友:
壳子拔掉牙的现象经常发生,最有用的还是AB胶,打一点点是没有用的,尽量灌多些胶进去,堆厚点,才有固定作用。

网友:
学下下,五个字大幅度深v山东放松放松

网友:
这种小问题能不能不要装B,头疼的一b

网友:
啊哦     原来这个机器CMOS没电会跑这个     学习了哈哈

网友:
对于进水的机子,首先就是要处理好腐蚀,缝缝补补,改换的换,改补线的补线,不然很容易被绕进去

网友C:
顺便问下,不是有可调电源供电吗?为什么cmos电池没电还会卡0.4A啊?

网友:
联想的壳子真的是太脆了。。楼主的文章写得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壳子还算好的了 宏基的壳子才叫差呢

HP 4413 那种的,拆10台坏10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不是有可调电源供电吗?为什么cmos电池没电还会卡0.4A啊?

AMD的设计不同于intel,RCTRST#要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RCTRST#产生的前提是COMS电压要在2.5V-3.3V之间和外置适配器是没关系的

网友D:
昨天修的E440 也是,没怎么拆,C壳螺丝帽就掉了

网友:
赞一个 思路清晰 观察分析仔细 发现电池没电 不跑码 也是老司机一枚啊

网友:
修的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修的E440 也是,没怎么拆,C壳螺丝帽就掉了

联想的壳也是无语了,有时当着客户面拆,有些客户还认为是你拆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