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h81h主板不上电求此板图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7-08-13):
minih81h主板不上电求此板图纸分析修机SOKET1150 CPU+H81南桥组成的。求图纸查南桥的11个待机条件

网友:
我没有这个图   帮顶吧

网友:
同求此板图纸   有的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好像工控机上的板子  这种板我换io的比较多

网友(2017-09-28):
没积分了,顶个帖赚点积分...............................

网友:
这个图纸没找到建议按照信号流程查找故障点

网友:
有点像精英代工的板子,也有点像富士康代工的。如果是V星代工的,说不定我这有电路单位图

网友:
多谢楼主啊,加下我QQ号

网友:
同求此板图纸   有的希望分享一下啦。

网友:
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顶一个我也想要图纸

网友:
网卡芯片上面的试网桥吧?怎么搞成这样了?

网友:
同求此板子图纸 哪位大神帮忙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