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Z-5423不触发

楼主(2017-08-13):
今天接到客户戴尔14Z-5423笔记本一台问题是不触发 报过价就拆机 这个本子以前也修过一台 问题一样 是把内置电池拔掉再插上就OK了 这台也照办 竟然也好了 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见笑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捡了两条死鱼,还是同一型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静电引起的不触发吧,楼主好运气

网友:
楼主你这是捡钱啊

网友:
运气真好  挣钱的不累
轻轻松松

网友:
静电保护了吧..............................

网友:
运气真好  挣钱的不累 ,怎么我就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不错学习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秒杀啊  不知道这样以后还会不会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遇见过  应该是静电导致不开机 电池拔掉 插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前年的时候坐二手,批发了几十台这个型号,有好几台都是静电引起的不触发,其实不用拔电池,开机键长按10秒左右就行了

网友:
确实也属于一个小通病故障了

网友:
运气真好  挣钱的不累 轻轻松松……

网友:
呵呵 有时捡钱的机器 楼主你运气真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啊!!学习了

网友A:
主板保护了,后壳有个复位键,复位后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保护了,后壳有个复位键,复位后就能好

没太注意后壳的复位键 就知道拔掉电池就行了 再碰到这样的就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运气真好捡了两条死鱼,还是同一型号#

网友:
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挣钱真好、。。。。。。

网友:
运气不孬。。。。。。。。。。。。。。。。。。。。。。。。。。。。。。。。。。。。

网友:
我的现在也有一个,我发现也是静电有问题,手摸笔记本壳,麻麻的感觉,看来是保护了?!

网友:
好运气。通病分享。。。。。。。

网友:
不管做哪个行业都有捡死鱼的时候。。。。。。。。。。。

网友:
运气真好,,,我就没有这么好命,,捡钱的命

网友:
这种故障最喜欢了,人见人爱啊  ,不过放电的要看机子啊 像那种小PCH芯片的放电就会返修了,还有华硕W519  419放电一般也好 基本会返修  维修站换板都不一定解决掉,绝症

网友:
搞维修是非常费脑力的 有时靠细心 有时靠运气

网友:
笔记本好了就行了,感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大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