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开机显示鼠标,几秒后黑屏

楼主(2017-08-13):
三星s22a100n开机显示鼠标,几秒后黑屏,刷bios后,涛声依旧。后拆机把vga的针脚全部加焊。装机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给大家个参考吧
刷BIOS

网友:
多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发大财

网友:
这个估计要返修,VGA座子虚焊到是少见

网友:
第一次听到VGA口虚焊的!!!!!!!!!!!

网友:
希望是虚焊,否则要返修.................

网友:
不会吧,VGA口虚焊?有这么神?不太合

网友:
。。。没修到过这样修好的,估计要返工

网友:
VGA接口虚汗还能显示到鼠标界面?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打开看的时候发现vga有几个针脚只有半焊,就是说有的针脚上面的焊不是全的。有一半没有焊锡。我就焊了下。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焊完后马上就好了。 呵呵。算是碰大运吧。目前没有来返修。在等几天看看。。有返修的话。我就在来说明下

网友:
VGA接口虚焊,虽然少见,但也是有的,我就遇到过。那个显示鼠标图形的意思就是无信号输入

网友A:
是显无信号然后黑屏吧
njljlxz
对。。你碰到过这关问题。后期怎么修好的啊
详情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某些人力气大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无信号然后黑屏吧
对。。你碰到过这关问题。后期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VGA虚焊导致无显示吗,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碰到过VGA接口虚焊的,不过三星什么怪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没修到过这样修好的,估计要返修

网友:
三星的程序不行就加焊VGA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vga接口在工作时,温度那么低都能虚焊,这是厂家的问题,还是客户经常插坏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故障 加焊VGA 修复的 学习了

网友:
VGA虚焊的还真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