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自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7-08-13):
同行送来一块主板说插电就上电,而且还不显示,强制关机也关不了,说可能桥坏了让我看看。
拿到板子看了下表面。无损,无断线,电容无爆浆。
打开思路,自动上电一般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先测开关针,有3.3,但是不稳。但这绝对不是自动上电的元凶。继续查,crt电路正常,1085正常,查到io傻眼了。nct小io 网上查不到定义。这玩意尴尬了。只能用手跑电路了。展示基本功的时候到了。先从开关针跑,一路跑到io,到了io 3.3 摁开关,有跳变,再从io跑到桥 一路都有跳变都是正常的。
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从桥出来的到io哪个脚了 一个个的试太麻烦,直接跳过 转战pson 测量绿线0v ,断电打组织 妈的 正常700多。奇了怪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给拉低的  既然没短路就可以跑线。一路跑到io的一个脚旁边的一个330排阻。测量io一边为5v pson这边是0v ,问题找到了 先拆下330 不上电了,因为手里没有330了 换上了220 感觉差十几点没事,插上电源 不自动上电了,开关针也稳了。短接开关,风扇转起 logo出来  80快到手。同行说桥就是桥,不是桥来也是桥。

网友A:
要是我的话,在绿线阻值正常时可能就懵了   请问楼主PSON是什么呢

网友:
英特尔还好搞点。。。

网友:
英特尔的还好修点, 如果是AMD 的就麻烦多了 !

网友:
现在不怎么想修主板了,利润低,麻烦

网友:
这板子都80  买个二手的才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 感觉台式机主板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个人感觉没有撒修头了。。换个板子100元。。直接给客户换上。换下的料板有时间修了。。再100卖了。。修不好的。拆件卖破烂。。。

网友:
绿线 pson  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在绿线阻值正常时可能就懵了   请问楼主PSON是什么呢

PSON是电源绿线   电源完全输出电压前的最后一个信号  需要拉低才行

网友:
                      330排阻   一端连接IO  O_PSON#_R          一端连接绿线!

网友:
主板堆了好多!感觉不好修!!!价格也报不过!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利润太低了,修一块板和二手的板价钱差不多了

网友:
板子太不值钱了,已经基本放弃台机主板的维修!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了吧?  华硕H61 H81好多都是IO边上的排阻坏..

网友:
现在台机主板我都是报价很高 愿意修就给修 不修就算了  不值钱 还费劲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修版才能不浪费时间,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