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IN 2.2

楼主(2017-08-13):
客户说不亮,接电源0.0002不对。拆机测无短路,有公共点电压,无3 5V .找到图纸点位测 U8101(待机芯片)7脚LDO只有1.几V 不正产。换芯片测3 5V有了。开机上电亮机。给客户说亮了,客户说电池没电了,能不能弄下,我说可以。进系统看看电池能不能检测到看看能不能充电。有密码问客户,说等第二天带着密码来了看看再说。我了个去啊,那么老的机器这能给多少钱啊,还看看。

网友:
这种的机器 是想让你修好 给不了多少钱的 或者是有东西 不想让你看到

网友:
对 一般要密码试机 墨迹不给的  都有秘密

网友:
正常收费就行 维修不易 且修且珍惜

网友:
用户不在有不给密码,直接那pe跳过密码试机

网友:
正常维修就行,客户不给密码就不要了吧。

网友:
客户没同意,最好还是不要用PE跳过,这个关系到品行问题

网友:
是啊 可以 进PE测试  或者 绕过哦、密码啊

网友:
要不只能换自已的硬盘试机了,人家不想你看他的东西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高    进pe也能看到电池的状态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维修看你的维修成本\难度\时间  综合报价就好

网友:
楼主不会绕开它的开机密码不就进去了。那要那麻烦,可能不是他用的,所以他不知密码正常的。

网友:
老机器电池肯定挂了啊,还测试什么劲

网友:
我一般都是修好之后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测试。。。。。也很少吧客户的硬盘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