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不充电 接电池和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7-08-13):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n4110 笔记本,单独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电池用原装电源都充不了电,充电的指示灯不亮。一开始就查充电芯片的充电芯片88731的 2脚 3.3v 13脚3.3v 22脚主供电19v 都正常。                                                                                                    于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把充电芯片的上下管换掉 结果还是一样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28409607\QQ\WinTemp\RichOle\FX_ZGS2NKKN]TUKW@)8UQIB.png最后发现芯片的9smbdat  脚和10  smbclk0是通往电池和EC的110 和111脚 ,果断刷EC的bios ,刷完就可以充电 并且接电源和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以前还没有修道刷bios 好的、这回真是见识到了 真高兴!希望这个帖子可以帮到各位,虽然不是什么经典帖子

网友:
擂主。技术不错。这问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刷BIOS就好的。下次遇到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现在的BIOS真是什么问题都会出现,上次遇到一个花屏的是BIOS问题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