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S440有待机 ,触发电流0.04,然后待机发烫

楼主(2017-08-13):
联想S3-S440有待机 ,触发电流0.04,然后待机发烫,在测试3V 5V无,一般出现这种故障,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负载上有问题 ,于是开始测试转换电压 ,这个板子的转换电路是通过TPS22966。用万用表测试到13 14P的时候对地只有4,于是用上烧鸡法,很快锁定硬盘供电的电容短路 直接取了上电OK

网友:
烧机大法果然好使........................

网友:
有好的方法,维修起来就是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也算是 秒杀了吧   速度效率 技术高啊

网友:
  烧鸡大法  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又是个送钱的机子

网友:
论坛上有这个故障,别个求助 ,但是都没有解决 ,正好碰到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机器显卡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
烧鸡大法  一烧就出来了这机器显卡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
烧鸡法是很不错的....烧鸡时最好拔掉内存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