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 耗电快一分钟3%电没有了求教摔过机器

楼主(2017-08-13):
IPAD5   耗电快一分钟3%电没有了求教摔过机器

网友:
摔过的应该是主板漏电了吧!!摔过的应该是主板漏电了吧!!

网友:
夹电源看电流。。。。。。。。。。。

网友:
耗电快应该是哪个地方有漏电,上稳压电源看一下电流吧

网友A:
上松香,夹可调电源,看电流,找漏电。

网友B:
先换电池   再修主板   这个基本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   再修主板   这个基本是主板问题了

一点就通   电池的事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松香,夹可调电源,看电流,找漏电。

这个方法查漏电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