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不开机

楼主(2017-08-13):
       同行一片G500LA-9631P,他说3V短路换了南桥,还不开机。目测主板很多地方修过,测了下主板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插电源没反应,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3/5V,打开LA-9631P G400图纸(我的电脑只有这个图纸),找到3/5V芯片,这台机是两个独立的小芯片PU401PU402,电容电阻没标料号不好查,测了下芯片周边都没测到3.3V5V,证明线性电压没有喽。
       查着查着发现了个问题,SW6按键边上看到有个电阻有腐蚀焊过的痕迹,仔细看,电阻有一边的焊盘跟那个孔之间发黑,把电阻焊下来刮刮一测果然不通,电阻的脚都已经没了,要换个电阻,有图纸都不好查是多大的电阻,只能跑线路了。下面来看我找电阻的过程:
测到SW6下面电容这边是接地的,电容另一边刮到PU402边上一个点通,这个点是空的元器件,从这个元器件另一点看,连着一个电容,一路跑到PU4023脚,过了这个电容接一个电阻到PU4024脚。这两个脚相邻,之间串了个电容电阻,对着图纸可以确定空的那个元器件是PR412
         ENLDO_3V5V 就是线性的起动电压,找到ENLDO_3V5V信号就可以确定SW6下面那两个电容电阻就是PC407PR403,到这就好查了,查到这个电阻是跟公共点通的,确定这个电阻就是PR402。换了就好了。他就是没注意PR402的焊盘跟那个孔断线了,焊盘在就以为是好的,那就错了,进水机都要测测通断才保险。
装机才看到这张胶纸是这个样的。

网友:
修这样进水的电脑就是要心细,有些腐蚀的位置在元件下面,不仔细还真不容易发现,楼主的思路也特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修这样进水的电脑就是要心细,有些腐蚀的位置在元件下面,不仔细还真不容易发现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楼主算是比较细心了  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些进水的机子是送钱,有的就修死个人

网友:
估计你的同行看到要吐血了!按道理查条件应该能查出来的啊!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啊

网友:
jin shui ji qi ,jiu yao xi xin a ,

网友:
enldo_3v5v这个电阻位置是进水的易坏位置

网友:
厉害,大胆心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特别的细心点  得清理干净

网友:
进水维修起来是要很细心的,特别有些腐蚀在ec下面才头疼

网友:
看样子 你那个同行技术也不怎么样吗

网友:
楼主就是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