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1 开关机键不锁屏

楼主(2017-08-13):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送来IPAD mini1 开关机键不锁屏,按了无任何反应,长按关机键可以关机,开机也正常,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设置里有个锁屏的开关键,设置 通用 锁屏 开锁   关闭就可以了  。我这台iPad mini1 设置里根本就没有设置的这个选项,于是就想着先软件后硬件,系统更新了一下,激活后还是没有这个选项。 据客户反映,此触摸屏在其他地方换过,触摸有时候也会失灵,mini1触摸为焊接上去的,于是我拆开焊接的地方,发现焊接的地方掉点,于是找到相应的点,进行飞线,问题还是依旧,刚好手里有这个触摸的总成,换了一片开机,故障消失,初步判定是上家换触摸的时候,(触摸屏链接线有一个小板)在取掉这个触摸的时候用力过大,造成这个小板内部断线。到此问题解决。

网友:
HOME键小板没焊接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小弟又学到经验了。哈哈

网友:
屏上的磁感应休眠信号没有送到主板

网友:
不是的  是触摸板背面有个芯片 和排线一起的 需要用黑胶布粘起来!

网友:
客户换过屏幕,首先想到的就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
说明安装的时候得小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各种断线。

网友:
HOME键排线没焊好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