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5键盘失灵

楼主(2017-08-13):
联想 Z485键盘失灵换了新键盘,失灵的键都不一样每次看到别的贴子有一个键盘接口加焊好的直接加焊接口测试,好了,
键盘失灵

网友:
有时候是键盘接口的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样也行 很少见啊 又学习了

网友:
把接口处电容换了吧

网友:
键盘接口虚焊一般不会吧 是不是接口边上有排阻 排容之类的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是通病

网友:
一直没遇到过键盘排插稀焊的,注意返修哦!只遇到过接口松的,在键盘排线贴个贴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