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开机0.7左右掉电 请大家少走弯路

楼主(2017-08-13):
。联想V490U 开机0.7左右掉电
拔掉内存不掉电
主板拆下来 查各项电压 均正常 迅维网上有的说是CPU 的事我总感觉不是CPU 的问题  这个机器的芯片都灌胶
直接怀疑bios  但是着一个资料没有 网上还有说通病 刷 U20
直接某宝买一个吧  网上也坑  刷8M 的不管用  直接刷 U23   4M的 就搞定了 不要乱说通病 容易误解
以后碰到 BIOS 问题只要能触发   有4M  和8M  不要考虑直接刷4M的 省的大家走弯路
以下附图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先试试,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学习了  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前也遇到过不出集显电压的 联想机子  刷ECBIOS就好了   现在遇到这样 刷了几个都不行  还要刷

网友:
我的也是不出集显,不知道刷那个好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之前碰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2017-11-16):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的故障跟楼主一样直接刷U23亮机,测试OK装机。

网友(2018-05-27):
亲测好的,放心下载。。。。。发现一个问题是,换个BIOS刷不亮,要用原BIOS刷好的,,

网友:
我换了两个BIOS都刷不亮,用原来的BIOS就好了

网友(2019-07-18):
我的是0.7几后掉电后自动上电,拔掉内存0.7不掉电.偶尔也能开机!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