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集成显卡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8-13):
机器症状,开机电流能跳变到1.2 显示器不亮···换过内存,CPU  无果·准备刷一个BIOS.

网友:
刷了能行么?   这机铁管坏的蛮多的

网友:
铁王八先搞它一下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是铁王八坏了····CPU也烧了··我XX

网友:
怪不得··待机0.060 觉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A:
论坛就有相关bios 期待下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就有相关bios 期待下文

下文就是···王八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文就是···王八烧了····

铁王八··跟CPU烧了··  哎···

网友:
怎么不换显卡,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

网友:
这个 你看看   有独显供电吗  如果有 还是王八壳的问题

网友:
刷好了?不是乌龟王八壳子吗????

网友:
这问题又好修 又不好修..............

网友:
B470 V470 想都不用想 直接先给客户打预防针,不然白干活。

网友:
这个铁管很容易坏,CPU百分之九十都会烧坏

网友:
要是我就想加焊桥试试,呵呵……。

网友:
看看铁壳管 都正常了还要看看CPU好坏。。。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麻烦呀.............

网友:
这个铁壳坏得多 似乎90%都是它搞的鬼

网友:
看下  铁盒子 有没有坏  有电是下面烧掉  外表看不出来的

网友:
鐵管是3&5v_s5 嗎?如果是,難麼short 導致CPU被打死了

网友:
绿毛龟壳子 烧了···cpu 也挂了··  不太好报价了·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点难呀,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机器 乌龟壳 烧供电芯片  骚cpu 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网友:
先把 铁的 MOS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