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8/61

楼主(2017-08-13):
昂达mcp68/61的PDF图纸谁有可以发一份过来吗tzjy1387619206@sina.com,或者发链接也行,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就没有见过昂达主板的图纸。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你真诚用心答复。不知道大家维修这主板都怎么查找故障的。

网友:
我也是,没见过昂达主板的图纸。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你用心答复。不知道大家维修这主板都怎么查找故障的。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你真心答复。不知道大家维修这主板都怎么查找故障的。

网友:
确实很少见了

网友:
很少见,哎,我的分怎么老是不够啊

网友:
昂达基本没图纸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真诚用心答复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小厂家的一般都没图纸吧,这个板你难修了。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你诚心答复。不知道大家维修这主板都怎么查找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就没有见过昂达主板的图纸。

谢谢!谢谢你真诚用心答复。不知道大家维修这主板都怎么查找故障的。

网友:
没图纸真心难,供电出不来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该查哪。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参考相似的电路来修  图纸厂家不外传吧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一起探讨下。跑线能跑出来吗?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有些是有通病的

网友(点评):
开机显示无信号,电源、显卡、硬盘、CPU运转,键盘灯不亮,主机电源灯亮,硬盘灯一闪过即灭,

网友:
楼主是准备自己研究吗?把故障现象或是通电后的一些参数发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你分析的结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