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宏碁v3-531开机无显

楼主(2017-08-13):
早上店里接到一客户笔记本不开机的,型号为 宏碁V3-531  板号为LA-7912P ,开机电流为0.10,
这种电流肯定有电压没出来,用万用表测量主板各电感,查到显卡和CPU电压都没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1267120/QQ/WinTemp/RichOle/6FUO%)83%7B7_)GL_778NJMUA.png出来,测显卡芯片供电条件,+5vs电压只有1.2V左右,顺着图纸查+5vs的来路,查到+5vs是由+5VA通过 U22转换而来,

接着查U22工作条件,发现U22第4脚电压2v到5V之间跳变,+VSB,电压为2v-5V左右跳变,顺着线路查找发现+vsb由+vsbp通过PJ3转换而来,
接着查+vsbp, 这个电压由PQ6发出,查PQ6工作条件都满足, 判定为PQ6自身不良,换掉后故障解决。

发帖不多,也就描述一下个人维修大概的思路,高手飘过就行,新手可借鉴。

网友:
写得好..思路清楚 快速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 维修经验足 值得学习了

网友:
就一个二级转换电压问题 并不是什么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
二级切换电路有问题 经典   这重问题 总能遇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一看就是老手。要我得查半天。顶起

网友:
希望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现在的转压  也是我们维修要考虑电路的一个过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一看就是老手写得好..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刚开始学修本本,楼主思路挺清晰的,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思路清楚,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