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D 板号 X750DP BIOS

楼主(2017-08-13):
ASUS K550D 板号 X750DP REV 2 0 内存槽 X550DP BIOS

ASUS K550D 板号 X750DP REV 2 0 内存槽 X550DP BIOS.rar

网友:
好样的一刷就亮机了,感谢楼主

网友:
留下脚印,以后遇到直接有的玩。省的找半天

网友:
这个有修到过,刷BIOS就好,论坛好像有了…………

网友(2018-05-10):
qdyn谢谢,不开机,一刷就亮,。。。。。。。。。

网友(2018-10-21):
感谢分享,刷上就能亮,一开始主板电流上到1.0不跳变

网友:
机器型号K550DP 版号X750 原故障不跑码 刷了楼主BIOS就好

网友(2019-04-22):
一刷就亮机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9-05-25):
已验证OK。。。。。。。。。。。。

支持 反对

网友(2019-08-27):
下载后马上刷了一下。。。。。。 OK,开机很快,谢谢分享

网友(2020-07-15):
为什么我下载了都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2020-10-23):
bios 太好用了 推荐下载

网友(2021-01-25):
谢谢楼主的BIOS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ASUS K550D 板号 X750DP REV 2 0 笔记本 故障现象:待机0.045触发上到1.138不显示没有图像,刷了楼主的BIOS后电流2.256亮机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3-04-15):
应该是有用,没问题的

网友(2024-02-06):
BIOS确实好用。机器之前也是开机电流1A左右不动,刷过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