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50正常待机电流

楼主(2017-08-13):
接一台E550进水,目前处理之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待机感觉有点偏高  0.056   ,有谁知道这个机器的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已解决!代换待机芯片51225C后待机0.016 正常(之前的腐蚀了看不出型号了)

网友A:
正常的 待机跟定是不会到0.05那么高的

网友:
正常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待机跟定是不会到0.05那么高的

嗯嗯,所以保险起见才把 待机芯片给换了,不然说不定啥时候3 5V就短路烧后级了

网友B:
之前也有这也样子的,主板放两天就好了,但是用一下又不行最后没搞好客户拿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这也样子的,主板放两天就好了,但是用一下又不行最后没搞好客户拿回去

不稳定的最难查,我这个待机有点高 虽然用着正常但是害怕以后扩大故障所以吧待机芯片换了待机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很谨慎,最好是换掉,不然很容易就返修的

网友:
00或者是               0,01正常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C:
其实  这样能开机就行   没得撒子问题

网友:
修机都像你们这 样 机子早就修坏了

网友:
.00x——.01x正常,超过.02的这几年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  这样能开机就行   没得撒子问题

接修的基本都是同行的机器,所以要保证修复率和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