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495 AMD芯片组疑似掉件

楼主(2017-08-13):
那位兄弟在修联想M495机器,版号:11269-2  ,图纸标记的地方是否有电阻元件?阻值多大?这机器没有图纸,在维修此机器的朋友帮忙测量下,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此处无元器件,这两天把维修过程会发个案例帖子供大家学习分享

网友:
我的昨天刚刚修好0.0

网友:
话说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搞,怀疑掉件又没图纸。实在不行你分析下看是否需要电阻。

网友:
只能根据元件找条件维修了,难度很大啊

网友:
显存附近的电阻,可以参考反面或相邻显存的电阻,看线路为粗线,估计是供电,可用10K试,一般不存在分压电阻

网友:
大致看一下是上拉还是干嘛使得     要是被做手脚就不好整了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好的案例

网友:
淘个主板  看下  在退了  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最烦的就是这样的  到底有没有元件很头疼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过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显存背面相邻的元器件或者根据电路量一下看需不需要那个原件

网友:
手上暂时没有这个板 子 爱莫能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楼主的维修过程…………。

网友:
你机器啥问题?只说了一下有电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