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KP和SR1YJ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7-08-13):
SR2KP和SR1YJ可以代换吗?

网友A:
这种芯片一般看外观电阻位置排列和芯片颜色是否一样 如果一样很多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一般看外观电阻位置排列和芯片颜色是否一样 如果一样很多都可以代换的

是一样的   只能试试了

网友:
一个一代SOC,一个二代SOC,不行的!同样SR1开头的可代换,SR2开头的才可代换,你仔细看,上面的核心大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