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D不触发

楼主(2017-08-13):
今天接到这个机器  一开始进水 清理干净后 发现有待机了  可是不触发,刷了BIOS还是一样  因为华硕没图纸 求助大家

网友:
EC什么型号的,按同样型号的EC条件查下

网友:
什么位置进水啊,发个图片出来看看

网友:
你搜搜k43好像有个通病,现在开不起机是不是因为失水导致的,如果以前就失水不怎么严重还能用那就换个思路,跳过失水思路

网友:
查开机的条件呗,这种只有大神来给你详细解释了

网友:
检查  EC的开机条件               和PCH

网友:
检查待机条件也可以尝试更换EC嘛,感觉应该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