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85M-HDS 无复位

楼主(2017-08-13):
        华擎 B85M-HDS 冷机状态下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大概一分钟左右黑屏,测试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裸板第一次触发正常点亮,关机再开无复位,复位开关电压正常,桥不烫
       请问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呢?难道是桥虚焊问题吗(桥温度不高,所以暂时没有加焊桥)?求思路……

网友A:
先刷个BIOS  不行 再加焊桥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不行 再加焊桥试试呗

BIOS 刷过了,就差桥未有动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修,除非会示波器,不会是桥我以为

网友:
多多学习了,希望遇到的时候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修,除非会示波器,不会是桥我以为

我个人感觉也不是桥,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动桥。某宝问了一下点位图需要25元,伤不起,放一边了

网友C:
CPU供电正常,无复位,看下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几个三级管子,华硕1155主板基本无复位去掉几个三级管子就OK了

网友:
条件都查了吗,桥的所有供电,两个pg ,两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正常,无复位,看下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几个三级管子,华硕1155主板基本无复位去掉几个三级管子就OK ...

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几个三级管子都量过没有发现问题,我一般不会乱拆一通的

网友D:
华擎的板 检查桥的你一个供电   1.1v是否正常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屏的事,你换张屏试试看。

网友E:
可能是vrmpwrgd有问题,只不过没点位图有点难找,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F:
搞一下桥呗          华擎的           没图纸不好修         说不定就是一个小电阻三极管之类的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一下桥呗          华擎的           没图纸不好修         说不定就是一个小电阻三极管之类的不良了     ...

小电阻不好说,全板的三极管我基本都量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擎的板 检查桥的你一个供电   1.1v是否正常

正常的,时钟都出来了,很多条件在能开机的时候都测过,前后对比过,就是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vrmpwrgd有问题,只不过没点位图有点难找,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信号确实找不到,CPU电源管理芯片有两个,一个是RT9629B ,一个OF=2C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修台板我发现都没有笔记本好修没图没点位。但是楼主把全部三极管量了一遍。佩服佩服。

网友:
找一下RT9629B的PG信号脚跟一下呗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测测看有没有那个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就没有复位,会不会有外设芯片拉底了复位信号。

网友:
换个电源吧,灰线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剪断灰线;再有就是没有自动复位的时候,你手动复位一下,看能不能跑码?如果能跑的话,也可以改个电路

网友G:
英特尔的桥  以前的老款就不说了  我就见过H61的桥虚焊的  还就一次   我估计不是桥的问题    查PG信号吧或者把复位去的地方  一个一个拆来排 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英特尔的桥  以前的老款就不说了  我就见过H61的桥虚焊的  还就一次   我估计不是桥的问题    查PG信号吧或 ...

这板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电源管理芯片都找不到图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板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电源管理芯片都找不到图纸!!

三无产品  修起来就蛋疼了    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无产品  修起来就蛋疼了    实在不行就换吧

已经换了,留下来有空再研究,要不是看到它有八九成新的早作废板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换了,留下来有空再研究,要不是看到它有八九成新的早作废板处理了

是的   看到板子成色好的时候   是真不舍得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