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苹果6电量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7-08-13):
昨天接到一个苹果6电量不准确,开关机电量变化大,正常用电量也会跳变、电池换了三个问题依旧,u2换了问题依旧,测量电池座检测脚阻值正常。我又把充电管U1401给换掉了,阻值也打了。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了,?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你量电池的数据线看看几V电压。     可以改电路的。  强拉个3.3   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电池的数据线看看几V电压。     可以改电路的。  强拉个3.3   就可以

我朋友给我说改电路的方法,从充电管G1脚拉根线出来接在两个2K电阻中间。一端接个供电pp-vcc-main,另一端接地。   这样的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给我说改电路的方法,从充电管G1脚拉根线出来接在两个2K电阻中间。一端接个供电pp-vcc-main,另一 ...

你这个方法  到底试过了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给我说改电路的方法,从充电管G1脚拉根线出来接在两个2K电阻中间。一端接个供电pp-vcc-main,另一 ...

电阻是不是2K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不是2K怎么知道的。????????

图纸中不是有标注的么   然后对应从旧板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  到底试过了没有啊????????

正在尝试,过会就有结果了111111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尝试,过会就有结果了111111111

有结果了吗    Q1403要拆除吗 ?

网友:
这个就没修过了  。。等待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在尝试,过会就有结果了111111111

有结果的话记得分享啊,刚刚接了一台不显示的,后面修完显示就这个鸟样了

网友F:
开机大电流还是加电大电流?负载电路打一下值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给我说改电路的方法,从充电管G1脚拉根线出来接在两个2K电阻中间。一端接个供电pp-vcc-main,另一 ...

你的这个方法试过了吗?

网友H:
兄弟你得手工可以呀 都干了一圈没范围扩大 问题扩大    这个应该是芯片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方法试过了吗?

测试过了,可以我的这个苹果6已经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不是2K怎么知道的。????????

电阻2.2K在图纸中一搜就出来了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  到底试过了没有啊????????

已经测试过了,可以我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了吗    Q1403要拆除吗 ?

拆1403干啥  不用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结果的话记得分享啊,刚刚接了一台不显示的,后面修完显示就这个鸟样了

已经测试OK,电阻2.2K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大电流还是加电大电流?负载电路打一下值吧

电流正常,阻值正常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得手工可以呀 都干了一圈没范围扩大 问题扩大    这个应该是芯片外围电路问题

这些芯片都在板子下半部分,随意整

网友I:
修完能不能发个图看一下  大神们

网友C:
现在电量显示准确吗    充电到100%   会自动停止充电吗?

网友J:
基地不是有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J:
基地不是有案例可以参考

不知道在哪啊~~~~~~~~~~~~~~111111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量显示准确吗    充电到100%   会自动停止充电吗?

电量显示准确了,到100是不是停止充电就不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完能不能发个图看一下  大神们

回复发图不会弄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了,可以我的这个苹果6已经ok

这个方法也是挺另类的,不过验证可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量显示准确了,到100是不是停止充电就不晓得了

拿个USB充电器 检测器 检测下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给我说改电路的方法,从充电管G1脚拉根线出来接在两个2K电阻中间。一端接个供电pp-vcc-main,另一 ...

伙计 你说的我没明白呀 G1脚飞线出来 后是怎么接到两个电阻中间的  两个电阻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K:
电脑不准,会不会重启,可以插电脑链接爱思有没有数据,没有数据的话就需要飞线加电阻来解决,如此有数据,查下U2和小电源下面的组织和电压,应该有断线的

网友L:
电池  有个 识别管脚   查下线路试试  还有 电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脑不准,会不会重启,可以插电脑链接爱思有没有数据,没有数据的话就需要飞线加电阻来解决,如此有数据, ...

就是连爱思无数据,后面加两电阻改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池  有个 识别管脚   查下线路试试  还有 电流正常吗

不是这里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
小白座等高手

网友: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上迅维学习修苹果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