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 GA-H61M-DS2 不出pwrok1

楼主(2017-08-13):
哪位大哥遇见过 确定问题出在ec这边 但是换了ec也没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压检测不正常,或者条件不满足

网友:
缺少一个ivcc电压好像会导致这个问题,看看。3.3v

网友B:
看一下12V 5V的检测电压正常不。。。

网友:
看有没连个三极管有吧它拆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压检测不正常,或者条件不满足

感谢 就是检测出问题了。  以前都是修笔记本 最近才开始修台板  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12V 5V的检测电压正常不。。。

感谢 就是检测出问题了。  以前都是修笔记本 最近才开始修台板  有点不一样

网友D:
技嘉的12V,5V等检测出问题,会导致IO保护,进而各种信号该发出的不会发出。

网友: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好像没有什么修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吧   检测电压不正常   IO也是不 出PG信号的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没满足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检测脚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12V,5V等检测出问题,会导致IO保护,进而各种信号该发出的不会发出。

这种状况指掉电吗??快速掉电换是掉下停下,掉下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12V,5V等检测出问题,会导致IO保护,进而各种信号该发出的不会发出。

掉电也好,各种信号出不来也好,反正需要IO发出的,但IO没有发出,那么就去检测下12V和5V检测脚的分压电压是多少。

网友:
第一步先测 ATX发出PEROK了没有!!!南桥待机电压正常了没有!各大电压输出后就会紧接着输出PWROK1!

网友:
测量下供电是否正常12v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就是检测出问题了。  以前都是修笔记本 最近才开始修台板  有点不一样

笔记本跟台板不起搞的吗,单搞笔记本生意有这么好吗

网友:
那查IO条件   12V检测电路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是专修笔记本的,现在自己开店,台式机还多一些,没办法也得修。检测电压异常会引起掉电,现在又多一条会引起不出pwro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