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加电无显示,上电电流0.18A

楼主(2017-08-13):
版号:NM-A161
CPU:I5-4210,已经测试好用
故障,开机无线
电流到0.18A,初步判断,缺电压,CPU没工作。测量全部电感,发现2个异常,第一,无独立显卡供电(+VGA_CORE),第二,+VCC_CORE有供电,有波形,但电压1.7V,明显偏高,不上CPU也是这么高。
进一步测试显卡供电条件,发现PU801供电芯片开启信号NVDD_PWR_EN无电压,是南桥过来的。
测到这里没法修了,有几个疑问,希望高手指点解答。
1.I5四代CPU供电和显卡供电会有时序吗?还是同时产生?
2.+VCC_CORE 1.7V电压,应该怎么测量?
求高手指点迷津,拜谢了!!!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bios,不是应该就是桥了,这个小桥故障率挺高

网友:
先搞简单的,排除后再去整复杂的,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桥的几率有点高了。碰到这种灌胶的想换都烦

网友:
VCC_CORE是CPU核心供电吧!应该CPU核心供电不正常不会出独显供电的开启。你检测一下CPU核心供电芯片是否正常,不行换一个试试。纯属个人意见,如有误导敬请见谅。

网友:
既然CPU供电很明显不正常,你为什么不查CPU供电呢?去查独显供电,最后又不知道怎么修,楼主你很乱啊

网友:
1。7是正常的,要过内存吧,刷 BIOS试试

网友:
这有点像是二级电压没起来啊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为以后修主板,基累点经验

网友:
我感觉是缺电压 测测电压都出全了了没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嘛  这种桥也容易坏  但是不贵

网友:
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先刷个BIOS排除BIOS问题先  1.7电压正常的

网友:
  HASWELL 和BROADWELL   的新款CPU 就是  1.7V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也很多的,先刷下BIOS,没有好的话在考虑做桥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简单的搞起

网友:
4代U CPU 供电1.7V 正常的,不上CPU 也会出来,代换CPU 试试,  SR17E 17D 的桥也容易坏,先从简单的BIOS 刷起,记得备份BIOS OTP ,备用,不行就换桥

网友:
四代CPU,CPU1.7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