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911P 加电0.28掉电

楼主(2017-08-13):
LA-5911P 加电0.28掉电,有时候可以加到1.2.。有时候0.56 .经测量PL6插适配器就有 +1.1VALWP,但是 PQ25 的G级和S级是短路状态,换PU6后PQ25阻值正常了,但是一插适配器有短路了,这个正常吗?

放弃了不研究了 同行的给钱太少

网友:
短路你先找到源头呀。要不你换了还是会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仔细看看

网友A:
你确定换芯片之前插适配器不短路?换完芯片插适配器就短路。我怎么有点蒙

网友:
短路了肯定不正常,换芯片之前GS之间短路,换了之后GS不短但是出现大短了,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PWM电路。。。楼主说的我没听太明白

网友:
这个不正常,    芯片没有换好吧 。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不可能无缘无故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芯片之前插适配器不短路?换完芯片插适配器就短路。我怎么有点蒙

插适配器不短路,3V 5V正常的。2级也没发现短路啊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为以后修主板,基累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适配器不短路,3V 5V正常的。2级也没发现短路啊

你换的是什么供电芯片?我怎么感觉你那芯片是坏的。。或者是你没装好芯片,有脚位没有固定住。一上电轰烧了。

网友:
就和电源板烧了只换保险,不查后续电路一样。

网友:
那些人就是挣分的,楼主说的很明白了,我给你讲,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不是短路,那是因为板子还有电,等电放完了你再量那个GS级就不短了,你的问题不在这,0.28掉电时CPU没工作,考虑CPU相关器件

网友:
不见得  0.28可能也是短路   或者哪个小供电短路

网友:
供电没出全啊

网友:
最好在短路的状态测试 这样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网友:
后面有短路点吧   这个换了治标不治本  一加电就烧

网友:
你可以试试直接拉个1.1v的电压到电感看看会不会开机。如果可以开机那就是这部分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短路你先找到源头呀

网友:
找滤波电容量量,仁宝的板子短路有时用可调电源是看不清楚的

网友:
短路的话肯定不正常呀 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
去找二级电路看看是不是后面短路

网友:
哪个短路 加电烧机啊

网友:
从楼主上面的图来看,你发现Q25短了,你换上去测量不短了,插电还是大电流,那肯定还是有别的地方有短路,如果不是那就是楼主换错了上管,或者G极空开了,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还有问题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不可能无缘无故大电流

网友:
amd的不好,搞基本的供电都有可以触发吗

网友:
短路了肯定是不正常了,会不会是充电IC和场管有烧坏的

网友:
仔细查一下后级应该还有短路!0.28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C:
华硕没图纸真心麻烦,要是有图纸就完美了

网友:
短路好修的很好修,不好修的头疼死你,我怕修进水机了,尤其是没图纸的进水机,查到哭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 通完点 阻值会有所下降

网友:
我看不到贴的主要内容, 我都发不了贴 大神们怎么不交钱认证

网友:
Vin 直接进来了,电压过流赵程短路

网友:
看来楼主是新手啊,PL6有输出是正常的,你去纠结这个MOS管干啥?你这个掉电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建议重点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GS短路状态时,不出1.1么? 插适配器就短路,拿掉适配器不短么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有点懵 没搞懂你的意思 是换了以后短路还是换之前就短路了

网友:
还是没有换好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保隔的对地阻值 确定400多?一般低于400,就是后级有短路,或者PWM 管子 击穿,BST电阻损坏,电容丢失,容易造成电流高。1.1VALW AMD 的板子有些待机就出来的电压正常,慢慢查吧,按触发思路来修
ZHANGZUODA
嗯呢你说的对,这台有时还能开机,按时序VR_ON没出,EC供电正常没有配件换,同行的给的钱少,我不打算维修了。
详情

网友:
不错,我这正缺,刷刷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隔的对地阻值 确定400多?一般低于400,就是后级有短路,或者PWM 管子 击穿,BST电阻损坏,电容丢失,容 ...

嗯呢你说的对,这台有时还能开机,按时序VR_ON没出,EC供电正常没有配件换,同行的给的钱少,我不打算维修了。

网友:
PQ25是上管插适配器GS短路是正常的,因为存电了,不要在此纠结了,但是下管GS出现短路就不正常了,因为下管接地了不会存电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你插适配器有电,,等下没有电了,就不短路了,,正常的,,看一下别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1.1V是个什么供电

网友:
查适配器短路了 肯定不正常了啊  找找原因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二级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个贴子看的我有点头晕。。。。。。。。。

网友:
短路的故障不是很好修吗,我一直认为短路是考验电路基础 最为基本的事了!!~

网友:
碰到很多了,大多数是电阻坏了。。。。。。。。。

网友:
同行确实赚不了什么,但是经验还是可以涨的

网友:
短路的话肯定不正常呀  这个问题不好找啊。

网友:
第一是看后极有没有短路,然后就是你换PU6了,来什么不连上下管一起换掉呢

网友:
现在技术虽然要好但是总不能不给钱就修啊        对不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网友:
问题 可能不大                   好好查查

网友:
是不是自举电容不行,自举不足,烧管呢

网友:
短路的换肯定不正常吧!感觉可以插上电源摸摸哪里热

网友:
二级电压测一测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到底解决没有 显示已解决啊。。。。。。。

网友:
来自: 江苏
你不怕返修么 再来就很烦人了

网友:
还没换完吧。。。。。。。。。。。。

网友:
把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后面的控制有问题的吧,之前修了一个e420,换上铁壳就烧,一开始以为自己没放好,后来看到有一单独控制他的芯片不行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隔离管有问题吧。

网友:
我感觉是供电的事 查供电吧可能是没出齐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点难呀,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找找后级有没有那里短路的吧!!!!

网友:
这个会出事的吧 这明显短路了 不着源头还是要坏的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不是很明显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短路后pq25有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没图纸真心麻烦,要是有图纸就完美了
华硕的板子,点位是挺方便的,没有图纸,靠基础修肯定能修好

网友:
你这个正常的吧,在路测试上管G极有时本来就是短路了,你短路下供电就好了

网友:
大短路 吗 你的意思 是

网友:
断开某某某,烧某某某。是这样说吧?

网友:
先查为什什短路,也许这个问题解决了,机器也就好了

网友:
路过来学的,楼主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芯片之前插适配器不短路?换完芯片插适配器就短路。我怎么有点蒙

是有个隔离管短路的吧,没法隔离电池和适配器了

网友:
这都修不好  还发上来。。。。。。。。。

网友:
刚通过电的机器有的板子上场管G,S极用万用表量是短路的为正常,,不要纠结在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有个隔离管短路的吧,没法隔离电池和适配器了

汗。。你先前没装电池不短,后来试的时候装电池短?

网友:
有些是对地电阻不高,是不是确定短路了,

网友:
日期 挑线呗  一个个量的

网友:
同行的。 没有搞头  扔了。。。。 浪费时间

网友:
是不是一插电就大电流那几个芯片也换了换新的有阻值有正常但是一插有坏了。后极有短路的,

网友:
直接管子一起换,换完打下g点的阻值

网友:
楼主没有修好啊这个你要换一套芯片

网友F:
不说怎么解决的,,,,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说怎么解决的,,,,差评。。。。。。

大哥我已经在下边写了,我放弃了 同行的给的少不值得研究了。

网友:
嗯。。。。那就算了,看来都 挺不容易的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很多  但是大多是都是电阻坏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什么意思  没修好吗

网友:
这个不正常,    芯片没有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