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 15R-5537 板号LA-9981P USB接口插2.0的不能用,插3.0的可以用

楼主(2017-08-13):
    DELL  Inspiro 15R-5537 板号LA-9981P USB接口插2.0的不能用,插3.0的可以用.接到这机,觉得奇怪,正常是2.0设备插2.0接口都能用才对,但这机却不能用.开始是怀疑系统问题,于是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中间换个WIN7 64位,WIN10都是一样的,接2.0的设备不能识别,一点反应没有.接3.0的设备能用.
    看来不是系统问题,那只能下个原理图过来参考一下,把机器拆开,通电测试,发现2.0接口的电源5V是正常的,但中间的两脚电压,不同接口电压不同,参照原理图,发现USB是有单CPU控制,于是怀疑CPU虚焊,加焊了一下,重新上电测试, 发现问题还是一样.2.0设备用不了.
    后面又想想,会不会是BOIS问题,于是到网上去找这款机的BOIS,下了一个,刷上去,通电测试,发现2.0的USB设备能用了.看来正是BOIS损坏引起的USB 2.0设备用不了,3.0设备能用.
     希望给网友位碰到相同问题,可以先刷BOIS试一下,免得少走路.
    另外附我下载的这款能用的BOIS,方便碰到相同的网友好下载.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不过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对的.有碰到一些BIOS出问题的机器

网友:
现在看来遇事先干BIOS,特别是疑难杂症的,说不定就有惊喜

网友:
一般先软后硬BIOS损坏 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网友:
现在单U的机器BIOS参与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一个USB都能给你整出来个2.0和3.0来

网友:
BIOS居然也会引起USB2.0不能用?第一次遇到哎,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BIOS坏多好啊    刷下就好,不用修太多

网友:
那就祈祷都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