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 待机0.28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3):
机器型号:A1502
板      号:820-3536-A
故      障:待机电流0.2,电源口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维修过程:待机电流0.2 不正常 应该是有短路的 用手摸到R7020非常烫手。但是量7020对地阻值正常,往后排查发现经D7005给待机芯片U7090供电,量D7005的3脚对地阻值正常

这时量输出待机电压PP3V42_G3H的电感L7095对地阻值为0 明显不对,拆掉l7095 是后面短路的,拆掉滤波电容C7099故障依旧

待机电压有问题第一想到是不是ec这边短路了,当排除ec这边的时候发现ec旁边的电容有轻微腐蚀的痕迹

图纸这几个电容正好是PP3V42_G3H电压的滤波电容,清理干净后还是短路 ,于是直接拆掉,拆掉中间两个电容后 不短路了

装机伴随着清脆的咚的一声 机器亮机了
付上亮机图 和图纸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        我是个新手   有这么多分享    感觉自己成长挺快

网友:
分析的十分详细,好的交流贴子

网友:
厉害了 我的楼主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思路好清晰  大师级啊

网友:
谢谢分享   我只想学习下BIOS的问题

网友A:
谢谢分享,以后苹果的机子多分享点出来,让我们这些小白多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以后苹果的机子多分享点出来,让我们这些小白多学习一下

其实我也 基本没修过苹果的本子 也是在摸索  别想的太复杂   和普通本子一样 就是电路复杂了一点而已

网友:
修苹果考眼力功夫啊。。。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比较幸运了                                                                                。

网友:
不容易啊啊。顺藤摸瓜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分析到位。时序也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