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注的电压可当作实际电压么?

楼主(2017-08-13):
如上:图纸上标注的电压可当作实际电压么?
+1.1v_AVDDL是1.1v的电压么。和我实际测量到的0.7v有什么联系呢》
在修不识别网卡的机器。的电压有点疑惑。

网友A:
图纸标注的电压  就是设计电压!  实测0.7V  肯定不正常!   查查   是前级输出不够   还是后级芯片拉低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网卡坏了导致拉低电压吧

网友:
你这0.7是不对的。肯定相关线路或芯片有问题

网友:
网卡短路导致电压拉低,0.7有点低

网友:
0.7肯定不正常的,网卡这个就是1v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标注的电压  就是设计电压!  实测0.7V  肯定不正常!   查查   是前级输出不够   还是后级芯片拉低了!

意思是图纸上标注的电压就是实际的电压。我电压不符合坑定有问题。但是我换过网卡了啊。。。

网友:
正常是1,1v的,你测量0.7v肯定不正常

网友:
量一下电压正常,就打一下到桥的阻值看看了

网友:
你得看情况,到底是输入供电类,还是说总线信号类。如果是输入供电类,那么图纸上是多少,实际使用最起码不能差别太大。如果是总线类,那么电压不能代表一切,因为总线工作的时候,因为占空比,数据交流等等,会使得电压变低或者变高。

网友:
可以做产考

网友:
都是一样的,误差太大就有问题了!!

网友:
图纸实标的就是实际该测到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网卡本身输出的电压,一般是1.几v正常,一般是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
万用表没电了也会误判的。。。。图纸也不一定正确。。之前被图纸坑好几次了!现在谁的图我都不信

网友:
不正常   是不是网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