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不显

楼主(2017-08-13):
DELL N4010,电流跑四下的样子,也没有报警,估计了一下是显卡,加焊不亮,买了一个一样的换上也不亮,刷了南桥BIOS,故障一样,电流跑四步,像是卡在4A一样,还有什么能影响到这故障?

网友:
集显供电是不是晶体IC管的?

网友:
报警的话 考虑显卡 屏线 。这个不报警 ,不过内存吧。

网友:
查供电   供电正常  先刷bios   还不行查时序

网友:
到底电流是多少?看一下有没有跑码和过内存

网友:
一般也可以考虑显卡或者桥。问题是你这个没有报警也是很少见的啊

网友:
集显供电是不是晶体IC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