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不认网卡的机器,没有有线网卡的时钟,可以从无线连过来么?

楼主(2017-08-13):
供电都有,晶振有波形。换过网卡。准备刷bios。我量过网卡的时钟对地阻止。280多。正常。但没波形,没时钟电压。

能不能从无线地方引过来?》请教下。

图纸联想G480 http://pan.baidu.com/s/1i4JiZzf

网友:
你自己试一下吧,这个想法第一次见,需要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A:
可以,都是一组时钟信号,问题在于有线网卡为什么会没有时钟过来,如果你单纯飞线,不能像飞供电意义,时钟信号走线十分工整,距离都得有要求,因为会影响到时钟工作频率和脉冲强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都是一组时钟信号,问题在于有线网卡为什么会没有时钟过来,如果你单纯飞线,不能像飞供电意义,时钟 ...

说的好有深度   小白看不明白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有深度   小白看不明白  大神

句容又开我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