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m-ds2主板CPU电感烫手

楼主(2017-08-13):
客户接送来一个主机说是开机后死机,拆下板子后仔细检测,发现主板背面五个cpu电感部位已经变色,开机测试发现cpu电感烫手的不行,背部变色可能是发热引起的。拆下板子测试,用风扇吹着电感,开机几个小时没问题,拆过电容,测量没有漏电现象,五个电感全部烫手,

网友:
还有这么一出,平时都没注意过这电容

网友A:
你看客户上的是什么U,电感发热烫手也正常,U的功率老大 4+1可能就发热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客户上的是什么U,电感发热烫手也正常,U的功率老大 4+1可能就发热大了。

730cpu!!!!!!!!!!!!!!!!!!!!!!

网友:
一般看下驱动芯片和电容更换看看

网友:
先换U试下,我遇到过U有问题会这样的

网友:
长期巨烫  高温   是负载过重  首先换CPU试试

网友:
先换个CPU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先换cpu吧

网友:
CPU供电的电感烫   后面负载只有给CPU供电啦  换个U看看吧

网友:
A8 5600反正烫手的,但是只要进系统温度就下来了,估计就那样的。

网友:
换过cpu,不行的,再说730cpu也不大的,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反馈部分的耦合电容失效,造成芯片的输出开启频率不对。

网友:
AMD的主板...CPU供电的场管有的本身就发热可观.

网友B:
             换个驱动芯片试试 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驱动芯片试试 封装的

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 恼火!AMD CPU温度太高了!不 知道AM4怎么 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