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650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3):
机器: 华硕 型号未知 看似杂牌
版号: W650EHMB-OD
故障 : 通电 0.003 不触发
维修过程 :
不触发的机器,先看待机电压正常不。
实测,待机VDD3 VDD5 没输出,对地阻止正常。
线性 3 5 正常 。
第一时间拿示波器抓下 3 5 的波。
发现通电瞬间 VDD3V 波形正常  VDD5V 波形不正常。
怀疑电容出了问题 更换。 故障一样。。
直接断开VDD5 后级节点  VDD5V 正常输出。
问题就在 VDD5V 的 二级电压上面了
测PQ28 转 5V 的 正常  测PQ22 转5VS的 短路了 。
烧鸡大法 烧到声卡发烫。 移除后不短路了 ,还原节点。上电。触发正常。显示了。。 。
没分了 还请各位老板,各位师傅们加点分 过日子。谢谢大家。。。

网友:
好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烧鸡大发 就是好用  不过楼主技术也比较高超啊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w650是个好机,配置比较好,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万能的烧鸡大法 。。。。。。。。。。。。。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看似简单。需要对本的供电比较了解的

网友:
楼主 5v烧鸡,怎么设置电流的限流多少

网友:
我只想说  这个机器是真的脏啊  我的天

网友:
我鈤! 华硕 居然用蓝天的主板啊????  山寨的的吧

网友:
看来还是烧鸡大法好用,供电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哈哈,这明显是海尔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真的感觉特别多,桥也很容易坏,坏了3V直接短死,供电的那种6角管子也容易坏,坏了就嘟嘟嘟的响

网友:
好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好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图文并茂       好看    加分鼓励

网友:
有节点的还是好,可以用铬铁断开测试,省得要用刀片割开。

网友:
呵呵烧鸡打发的烧鸡大法

网友:
前面其他师傅也是接到这个机子  也是声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