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546不认网卡,插网线卡机问题

楼主(2017-08-13):
如图,进系统驱动到是认到了,一插网线就卡死,网线一拔就正常,网卡芯片我换新的换了两个了都一样。查各个条件;

AVDD10  0.99v网卡输出电压
AVDD3    3.3V网卡待机电压
PERST#  3.3V
DVDD10  3V
VDDREG  3.3v
REGOUT  1v
AVDD10   1v
RSET      0.6v
AVDD3    3.3V
28 29脚时钟无压差, 0.84 换了谐振电容无果,请教高手是哪里问题8111g这个网卡的条件是哪些

DELL 3446 13302-1_A00.pdf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网卡的工作流程,是先出供电复位然后出时钟还是?在线等了

网友B:
卡死了 你也刷不了MAC了 我怀疑是MAC地址没了 新网卡和原来的BIOS里面的MAC对不上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死了 你也刷不了MAC了 我怀疑是MAC地址没了 新网卡和原来的BIOS里面的MAC对不上号了

原来的网卡就是这个故障了,不是换了网卡才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网卡的工作流程,是先出供电复位然后出时钟还是?在线等了

时钟  在复位前面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换一个试下.....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手里有一个HP的 设备管理器能识别网卡 但是一插网线机器就卡顿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