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 诊断卡所以的灯都在闪

楼主(2017-08-13):
有遇到此情况的吗?

网友:
电压 都有吗 复位正常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板子也是这个情况 换个cpu就正常了 检测发现没有CPU供电 估计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诊断卡上的灯有3,5,12v的灯,所有灯都在闪,会不会是电源问题,换过没有?

网友:
检查IO旁边的芝麻MOS管 上次遇到一个其它牌子的主板 一上电诊断卡的所有指示灯全都闪烁的

网友:
量各电压对地值,有短路,待机电压也要量下

网友: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戴不起哦来

网友:
有轻微短路情况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

网友:
从来没见过 所有灯都在闪的 先测一下各供电的对地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