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D1F-AD V1.0A主板桥发热厉害

楼主(2017-08-13):
主板是单桥的,集成阿amd5200四核cpu,开机没多久就死机,开机经检测发现网卡坏,桥烫手的不行,拆掉网卡,主板正常开机几个小时没问题,桥也不烫了,更换网卡芯片后,经系统网卡正常了,可是桥又开始发烫了,是哪里的问题?
cpu
芯片

网友:
AMD的桥? 烫是正常的

网友:
AMD的桥本来开机就温度高,可以在桥上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
单桥主板的桥烫手是正常的,不发热说明他不工作,死机的时候测测各大供电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