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FC980-WY 电源板维修 BIT 3713引脚功能

楼主(2017-08-13):
今天一台长城FC980-WY 19寸液晶客户说不通电,报好价格,拆开,一看大电容也爆了,反面大电容的位置却是LD7575PS  ,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都不要搞坏了,………………,先量下有大短不,还好,保险和整流二极管,开关管也没坏,到别的料板上拆了100UF450V的电容换上,没有5V,怀疑是 LD7575PS 坏了,刚好这个料板有,测都没测就吹下换上,板子太潮了,吹鼓了晕,换好后开机量下有5V ,12V却有13.3V,先不管了高一点,接上驱动板指示灯绿灯后就灭了,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部分保护了,查了下高压部分的芯片,是BIT3713,   第10脚供电,6脚开启,开机瞬间量了下,5.5V ,正常,第八脚,9脚 高频激励输出,也正常,其它脚好像都正常,我晕就是保护了,去保护前我直接用了个通用电源板接上试了下,屏有显了,说明管子和其它的都是好的,为什么会保护呢,没弄明白,13.3V 转过来只有5.5V,会不会这个三极管有问题,1AM的这种三极管到处都有,拆一个换上,晕又吹鼓了,不管了,再开机还是 5.5V ,不是这里的问题,客户问催得紧我直接就把通用板改改给他装上去了。这个板浪费了时间和几个小件不甘心,重新把他换到别的显示器上试一试,用的是通用驱动板,晕在这里却是好的。搞不懂了。通用驱动板是MT561-B .真搞不懂了。放着吧,下次用。

BIT 3713引脚图

网友:
精神可嘉,但是作为赚钱,有点得不尝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