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品牌顶星G41开机不跑码秒杀

楼主(2017-08-13):
近期手里收了很多的主板,想处理一下,先发一个二线品牌的顶星主板给小白学习吧,大神就勿喷了!    问题:上电点亮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思路:断电   测量ATX24PIN 口阻值 防止5V 3.3V或者12V有短路  在者量一下USB接口数据线防止桥挂了,CPU场馆阻值  内存场馆阻值  VTTFSB场馆  以及南桥供电场馆 别问为什么,间接说明了把毛病缩短到最小! 然后上电测试:PCI A14 B16  A15   桥3VSB 正常   B16 A15 没有1.6v和3.3V ,在测量 CPU位置 没有 核心供电1.2V  在测量内存供电 也没有 1.8V  好了,问题出来了, 会想一下英特尔时序,没有内存 不会有桥供电 !  没有内存供电怎么搞了,先测上官5V 正常! 保证来源是稳定的,才能搞下面的,  既然输入稳定,没有输出肯定是 控制芯片的问题,发现这个是 RT9214  我也没有查芯片定义,直接量一下旁边二极管输入进来12V,吹掉直接换RT9214  然后重新上电测试跑码正常工作!秒杀结束~~~纯手打,给加个分吧。不容易

网友A:
厉害了,对笔记本还是比较通  但是台式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对笔记本还是比较通  但是台式机就不行了

哈哈,台式机和你们比起来就是大无间小屋了!

网友B:
加分鼓励,现在下载分真难得,用的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现在下载分真难得,用的又快。

感谢你那宝贵发财的小手加分,哈哈

网友:
RT9214这样的PWM芯片还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发贴  如果能把图片插入到文字里面  会更工整的

网友:
几年没修过台式机了,都不会修台式主板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好修的,直接测各电压就能发现故障

网友:
比较常见的复位灯常亮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