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1p dell 5532 不显

楼主(2017-08-13):
   la-9101p 1.0  9-25的。。。

  进水的待机芯片腐蚀 ,换了过后触发了,

可是开机  0.7  不动了,所有的供电都正常。

   刷了bios 还是不管。。内存换了,也没用。

网友:
  发错地方了,版主帮忙 转过去。谢谢

网友A(2017-09-12):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换过待机芯片上电0.8-0.7过内存就是不显,吹显卡无果。。。求解。。。。无EDID
解决了 回头发个帖子说明一下。。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换过待机芯片上电0.8-0.7过内存就是不显,吹显卡无果。。。求解。。。。无EDID
解 ...

你那个修好了嘛。。我也碰到一个跑0.7的。。现在还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