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V星ms-7693主板蓝屏

楼主(2017-08-13):
V星ms-7693开始时无法开机,在拆掉南桥上的一个腐蚀坏的电容后,可以开机,但是系统频繁蓝屏。找了一个电容装上,又不能开机了。怎么办,要换南桥嘛?

网友:
先测试周边的如CPU 内存是否正常,再测试主板

网友A:
确实坏的是电容吗  还是电阻?正常来讲电容应该不会影响不开机吧

网友B:
电容不放 装个系统试试 实在不行就图纸查一下电容的作用

网友:
电容都腐蚀了,是不是进过水或者受潮,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放 装个系统试试 实在不行就图纸查一下电容的作用

不装电容,可以安装系统,更新驱动都正常,就是会不定时蓝屏,也找不到什么规律。是南桥芯片上的电容,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坏的是电容吗  还是电阻?正常来讲电容应该不会影响不开机吧

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被散热片压着,上面好像没有电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