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华硕K45D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3):
华硕K45D掉电维修 同行拿来 CPU供电被他加了几颗电容 开机亮机掉电 再开开不起来 先怀疑温控 找图纸没找到 用手摸 开机掉电后再开 待机芯片发烫 拔掉电源后再开可以开起来 用手摸显卡比较烫 怀疑显卡虚汗引起 加焊显卡 开机亮机测了一会正常

网友:
摸都能摸好 楼主厉害  。。。。。。

网友:
AMD 的机器第一步就是COMS电池放电 这招试过不灵才做显卡的

网友:
额  我也是无语   楼主令我等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