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J2200纸盒 不进纸 手动进纸正常 特例

楼主(2017-08-13):
维修经过:
纸盒已抬升 没有搓纸动作电磁离合没动作 更换主板 高压板 电磁离合未解决
时序异常 机器未报错

LJ2200纸盒 不进纸 手动进纸正常 特例.doc

网友A:
是不是电磁离合粘住了?上次维修一台惠普的机子,手动送纸可以,纸盒始终不上纸,拆机发现电磁离合没问题,反复试机还是同样的问题,观察纸盒搓纸轮不转,怀疑机器不只一个电磁离合器,果然在机器前端还有另一个离合器,去掉粘胶,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磁离合粘住了?上次维修一台惠普的机子,手动送纸可以,纸盒始终不上纸,拆机发现电磁离合没问题, ...

不是 。是由于那个传感器坏了引起机器默认手动进纸 下面的电磁离合没工作 。我更换了电磁离合 高压板 跟主板 才想到那个位置。那个传感器坏了 机器也没报错 。那个也不是手动送纸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