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G1 不显示 通病

楼主(2017-08-13):
HP445G1 不显示 刷了BIOS不行 把键盘一拆就好了 445G1不显示 遇到好多台了 不是BIOS就是键盘坏
通病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下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向大神学习了 加分 顶起

网友:
很厉害,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是吗?不可能把。你遇到的是不是都是进水的呀键盘。

网友(2017-09-15):
那么确定?那我遇到的怎么也不是键盘,也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小白 完全看不懂 请大神指教 我就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