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2055N USB认不到维修

楼主(2017-08-13):
插电脑不认USB。测试USB接口接口数据线开路。测ESD芯片旁边的连接BGA芯片两个数据线测试点短路、、
拆除6脚芯片后测试阻值正常 。飞线解决
图片上传失败提示"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 在附件里有

HP P2055N USB电脑认不到维修.d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下COMS电池呀,放下电就可能好了哟

USB接口的数据线都开路了,跟CMOS电池有啥关系呀?

网友:
usb接口本身坏的也很多  两条数据线有一条断了就能识别USB设备
装不上驱动